楼主(2015-04-04):
我想开发一种大功率高频的逆变电源,5KW——20KW之间,需要用到IGBT,负载是UV灯(不懂可以在网上查一下),UV灯的电阻是非线性电阻,所以需要配合好单片机控制,具体参数是:输入三项380V,然后通过三相桥堆成直流,再通过IGBT变成方波,输入给非晶变压器,输出交流高频高压电给UV灯。有意者联系我,直接给我留电话,开发费用面谈 mailmzl@163.com

网友A:
你说的uv灯我很多年前接触过,在印刷机改造上用到,控制好像不需要这么复杂吧!另外你说的非晶变压器我也算半个行业人士,国内能做非晶的不多。你需要的电路可以找专门做中频电源的。这个不难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输出呢?难道频率也要随时改变吗?这个UV灯是做什么用的呢?很好奇的说。

网友C:
直接用变频试试吧

网友D:
不一定要专门定做电源吧,如一楼所说的用作铸造炉溶解有色金属的中频电源,容量上百KW都应该能有的电源。
其实不懂的设备,使用度娘可以了解。

网友E:
楼主需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楼主把要求的结果说出来
说不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哦!

网友F:
难道用来杀吸血鬼的啊
开玩笑,莫怪

网友G:
如果是用在UV灯上,我想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