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上面的字不是印的,是刻上去的525字样,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是525还是S25还是52S还是S2S???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场效应管。。三极管一般编号是Q开头的。。

网友C:
板子上有好多一样的,测量一下管子,再看看线路的电压是多少,就知道大约了。或者看看走线,管子的作用,就明白了。

可能是驱动对管。

网友D:
什么设备?通过测试判断,代换。

网友E:
是板子还是元器件上

网友F:
上面的数字有些标的是批号;

网友G:
看着像 sto-89 封装

网友H:
可以在万能淘宝上查查!

楼主:
欧姆龙CS1W PLC的输出模块上的

网友I:
在线路上看看干什么用的,测电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