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4):
现场有几个s7-200的plc用以太网连接到了路由器上,然后通过路由器连接到上层的RSlinx,请问这该怎么设置啊?以前只在局域网用PC连接过PLC,这中间隔了个路由该怎么办啊?求助大神!!!

网友A:
没什么区别,每个CPU有各自的IP地址,还是通过以太网通讯访问数据。

网友B:
如果说几个S7-200PLC组网只是单单和上位机电脑进行传输数据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架设路由器,一个5口非网管交换机即可。
架设路由器的目的,就是做将这几个PLC组成的局域网要和其他IP地址不相同的局域网通信,或者通过路由器进行连接公共因特网实现远程传输数据,也就是架设VPN线路。

路由器的基本设置,首先就是设置网关,子网掩码,设置WAN口连接参数,设置LIN口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电信拉了一条光纤专线要和其他网段通信,不知道VPN怎么架设呢?是一定要申请动态域名吗?CP243-1也可以这样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信的光纤是上网用的吧,又想通过在公司以外几百上千公里的地方用这条光纤进行远程控制PLC吗?
需要购买支持VPN功能的企业级路由器,需要耗资几千块钱。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n/SerialVideo.aspx?vsid=145&sort=publishtime
可以参照视频中进行配置。视频中使用的是SMART PLC。
远程的话,最好带防火墙,保证数据安全性。
其他的问题要交给IT人员处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