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PLSR D128 K20000 D126 Y0]
[ZRN K1250 K100 M19 Y0]
[DPD X5 K10000 D80]
LDI X20 OUT M8054

网友A:
呵呵;FX编程手册上每一条指令都有详细的注解;

网友B:
从注册时间看,也算是老前辈了,怎么现在还用这种方式问问题。

网友C:
三菱的编程指令,用编程编程还是用得到的

网友D:
控制伺服的。认真看手册,视频教程

网友E:
哈哈,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网友F:
这个转换成梯形图你就看的明白了。

网友G:
的确!
换成梯形图
就能很明白了!

网友H:
如果暂时不使用的话,可以阅读编程手册,理解指令的含义,一条一条来。

网友I:
   仔细阅读编程手册,应该无问题.

网友J:
脉冲和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