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4-05):
描述:相距很远的三台电机,命令指令通过三厢电源线传送(编码),控制启停,有什么成品控件?

网友A:
通讯控制应该比较好吧,载波控制靠吗

网友B:
电力载波控制器有,控制距离不远一般在800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查了下,只能选载波控制,不太清楚的是网上卖的载波模块和载波机是不是只起通讯传输作用?命令和执行的上位机下位机还的另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末端什么输出方式?最好一体化的,设好地址,上位机发哪路地址哪路就输出(继电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煤矿采煤就就用用到。

网友A:
对煤矿的采煤机就是用的载波控制,楼主可以到标准分享网,下载煤矿电工手册第四分册。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