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一台LGis5的15KW变频器,经常报接地故障,怀疑是霍尔传感器问题,经检查三个霍尔输出一样,再查电流部分运放TL082,输出也都一样,后将驱动部分电容全部换新,还是故障依旧。不过有个奇怪现象,变频器不带电机,空载情况下,只要短接运行端子,面板就有电流显示,从几安到十几安不等,客户说以前就这样,一直正常用,就是近期一直报接地,才拿过来修的,没有备用的主板和驱动板,无法代换试验,请熟悉LG变频器的高手指点一下,可能是哪里故障?

网友A:
带电机测的霍尔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带电机测得霍尔输出,可是不带电机只要短接运行端子,也不定时报接地故障。不带电机只要短接运行端子,面板上就有电流显示,时大时小,不稳定。另外的一台也是这样,不接电机也有电流显示,可是不报接地故障。

网友B:
霍尔应该还是有问题吧!

网友C:
线,板子上有接触不良。

网友D:
你说端子运行报故障 面板启动正常是吗?这故障不是一目了然了!

网友E:
霍尔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F:
电流处理电路出问题了…这现象大部分在主板上…

网友G:
楼主搞定没?搞定把经过分享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好意思,还没有搞定,正在找板子代换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面板启动也一样,也有电流显示,也报故障。我把霍尔拔掉,还是有电流显示,还是报故障,正在找相同的板子代换试验。

网友D:
回复 楼主:
互感器上面的电路问题!

网友H: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换个运放试试

网友I:
更换控制板上的L21芯片(SN74L21)

网友J(2015-06-23):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这也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变频器,我感觉也是控制板有问题,但是我怎么没有找到控制板上有SN74L21这个芯片

网友I(2015-08-22):
回复 网友J:
不好意思,很长时间没上论坛,我上次提到IS5控制板的芯片是SN74F21(与门电路),芯片上只是F21,

网友K(2015-09-22):
我前天同型号也报的接地故障,重点检查霍尔检测回路,后跟换运放正常运行。

网友L(2019-03-20):
这个变频器的接地检测可以设置取消掉吗?

网友M(2022-08-13):
我来考古,请问是如何解决的,七年后的今天,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N:
电流传感器后级检测电路,及其它检测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