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两个带整流器的两盏灯能串联在一起吗?

网友A:
意思好像不太清楚,是镇流器的日光灯还是整流成直流的灯具?如果是前者串联后每个灯工作电压110V,无法启动;如果是后者,照明功率将降低一半。

网友B:
镇流器的日光灯我试过不能亮。

网友C:
应当如1楼所说;2楼给出了一个试验例子,可能原因是电压低于正常电压范围的下限。
   亦可从从电路原理上,分析串联有无危害,也就是判别“能不能”的问题。

网友D:
是整流器还是镇流器?

网友E:
最好把意思说清楚点,像参数说下不是就很明白了。

网友F:
是荧光灯?是老式的线圈镇流器?还是新式的电子式镇流器?还有接入的电源电压是多少?220伏特的家用电源吗?
如果说是老式的镇流器,是没有办法点亮任何一盏灯的。
如果是新式的电子镇流器,因为宽电压设计,可能可以同时点亮两盏灯。

网友G:
我在煤矿。在地面用110V防爆管灯时,都是两个串连接的

网友H:
灭蝇灯的灯管是两个串联的启辉器要用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