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电控电路

楼主(2015-04-05):
继电器电控箱制作时,要尽量精简,继电器电路故障率极高,维修江南,大家觉得是不是,现在的继电器水的狠,触点经常有不通的,继电器电路讲实际话怕修,

网友A:
现在也基本没人用继电器电路了,用也是相对简单的电路,复杂的全用plc了,用plc显得高大上,也能多要点钱。

网友B:
   以前用继电器控制,是要求电路简洁;但简洁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安全、稳定运行。
   至于故障率,相对来说是高一点;但维护保养得法,能够提高其使用可靠性。

网友C:
技术在发展啊,有更好的选择了嘛。

网友D:
要是遇到古董级别的继电-接触器控制线路,直接跟老板讲技改,修都不修。

网友E:
现在继电控制的貌似很少了吧!

楼主:
特别常闭触点,故障最高

网友F:
继电器的维修是比较累的。现在大多都用PLC和微机控制了。

网友G:
是啊 但很多地方也少不了啊

网友H:
我们一般用的omron  G2R-2-SND

网友I:
采用继电器电路,如果被控电路的电压非常低(小于2V),其故障率就愈高。

网友J:
我现在维修的设备里还有一台设备是继电器控制的,继电器数量在一百个左右

网友K:
继电器线圈与触点容易坏的,现在的质量也水了

网友L:
   继电器电路故障率相对PLC是高的。

网友M:
继电器电路做为简单控制电路还是很方便经济的,主要是配线要规范,线号要标识,最好控制箱要贴上电原理图,维修也就方便了

楼主:
那是,用plc维修真的很方便,排查的快

网友N:
pic控制确实好但实用则用不起,前几天有几台消防配电箱 是双速风机按消防要求有些逻辑控制我想到了pic控制 咨询了几家搞pic的几乎一口同声开发费5000元每个pic控制总成500元。还能用了吗。我用一只ST3P-60s两只HH54P就完成了

网友O:
目前继电器还是不能完全被替代

楼主:
12V的, 如果都用继电器的话, 不用休息了, 坐在机器旁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