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是怎么回事?是加密还是怎么了

楼主(2015-04-05):
刚上载的程序。块里就一个系统数据是怎么回事?大神帮忙解答下。现在设备有问题想看看是不是程序丢失了。上载下来就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了解该软件,不知点击(或双击)源文件、块等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击系统数据出现这个

网友B:
设备可以正常运行吗?

网友C:
西门子PLC吧,重新上载试下

网友D:
双击块后看看就应该有程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双击块后看看就应该有程序了。
你得把块打开吧。

网友F:
S7-300 PLC 上载程序这莫简单吗

网友G:
程序没上载上来,需要重新上传程序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不能运行了。怀疑是程序丢失因为最近一次设备因为输入点如220V电源短路坏了几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新上载也是这样

网友H:
以前有程序备份吗?没有的就找厂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