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如图所示:
I0.0高位触发泵启动,I0.1低位触发泵停止,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液位在高位,我PLC停电重新上电后泵没有启动,也就是没有上升沿触发?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PLC断电后再上电泵触发启动?

网友A:
使用PLC内部的特殊状态继电器做开机选通条件,用开机瞬间的脉冲信号驱动。

网友B:
1. 特殊继电器SM0.1 PLC通电后在第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内接通一次。
2.你的程序模型是不是用在自动抽水箱上的,水满(高液位电机启动),水浅(低液位电机停止)。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

网友C:
为啥要使用上升沿触发?
停电后再来电如果是在高位没有信号吗?

网友D:
笨点的方法可以再做一个时间脉冲串在S位,小弟第一次注册第一次回复评论,错了见谅

网友E:
先试试这样行不行

如果刚上电时,水位还不稳定,就用下面这种。

网友E:
先用首次脉冲触发中间量置位,延时几秒后再接通,如果此时水位还处于高水位时,触发水泵启动。下面再加一条延时复位中间量指令。

网友F:
程序写的怎么看都别扭,最后加个定时器延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使用上升沿触发?
停电后再来电如果是在高位没有信号吗?
是啊,一定用上升沿吗?

网友H:
不一定就用上升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特殊继电器SM0.1 PLC通电后在第一个循环扫描周期内接通一次。
2.你的程序模型是不是用在自动抽水箱上的,水满(高液位电机启动),水浅(低液位电机停止)。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

水满(高液位电机启动),水浅(低液位电机停止)。是这个意思,想起到这样效果:只要有个高位信号触发,泵就置位启动,低位就复位泵停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使用上升沿触发?
停电后再来电如果是在高位没有信号吗?
想起到这样效果:只要有个高位信号触发,泵就置位启动,低位就复位泵停止。
停电重新上电后高位信号有的,但是没有触发泵启动。要高位信号由0变成1的信号重新触发才行启动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就用上升沿吧,
水满(高液位电机启动),水浅(低液位电机停止)。想起到这样效果:只要有个高位信号触发,泵就置位启动,低位就复位泵停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使用上升沿触发?
停电后再来电如果是在高位没有信号吗?
是啊,一定用上升沿吗?
水满(高液位电机启动),水浅(低液位电机停止)。想起到这样效果:只要有个高位信号触发,泵就置位启动,低位就复位泵停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常见的是2线式液位开关,既然是水满也就超过了低液位,不如这样给它个10秒判断时间。

网友I:
是做过试验,在I0.0接通时,PLC断电后再送电,无触发信号吗;不知串入上电瞬间断开的触点如何。

网友J:
I0.0、I0.1,这是两个独立的液位开关吗?如果是,那就直接用高位做启动并保持,低位做停止,类似继电器启停保线路。
如果是单液位信号,不但要考虑上电检测,还要考虑高位触发之后做个延时,设定时间内不能复位,要不然在高低位临界点位置泵会频繁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是2线式液位开关,既然是水满也就超过了低液位,不如这样给它个10秒判断时间。
你这个程序适合浮球式液位开关,浮球液位开关高位1信号,低位0信号,但是这个是低位和高位2个检测液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做过试验,在I0.0接通时,PLC断电后再送电,无触发信号吗;不知串入上电瞬间断开的触点如何。
调试时候遇到这个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I0.0、I0.1,这是两个独立的液位开关吗?如果是,那就直接用高位做启动并保持,低位做停止,类似继电器启停保线路。
如果是单液位信号,不但要考虑上电检测,还要考虑高位触发之后做个延时,设定时间内不能复位,要不然在高低位临界点位置泵会频繁启停。
是2个独立的液位,想想最简单的方法还是起保停电路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首次脉冲触发中间量置位,延时几秒后再接通,如果此时水位还处于高水位时,触发水泵启动。下面再加一条延时复位中间量指令。
谢谢你,你的意见我会试下。

网友K:
把上升沿拿掉,电机线圈在加个延时,我用300的写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上升沿拿掉,电机线圈在加个延时,我用300的写过类似的
谢谢,可以的,我水平有问题,怎么会加个上升沿,呵呵

网友L:
把上升沿去掉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上升沿去掉不就OK了吗
谢谢,已经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