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kv2000用了4到5年吧,保养的好,现在突然启动无反应,改为端子也不动运行灯不亮,面板也不动,恢复出厂值面板也起不动,老板也没差厂家钱,端子24V又正常,不知怎么这么怪!

网友A:
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B:
查查外部有什么需要连接的!

网友C:
不是外围有问题,就是端子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D:
呵呵;变频器与你差不差厂家钱无关系;
按说明书把参数对应的频率来源及运行指令都设成面板;
用面板给定频率、再起动,如果还没反应就是你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E:
参数调整到F064,拿线短接一下FWD与COM,这时会显示10,如还是显示00,就说明输入端子有问题,再测下用面板的,把F000调成你想要的频率别设为0就行,再看看F039调成0,F040调成0.08,再开机按面板FWD键起动。如还不台运行,可以CPU或是存储芯片有问题!我以前是在科姆龙厂家做维修及技术支持的,你可以按我说的试下,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做法都不行,你有主板吗,求一个

网友F:
可能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做法都不行,你有主板吗,求一个
我有两块,你多大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如何联系你,加我Q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端子检测是好的,但不启动,调成面板也不启动

网友G:
是不是参数保护了,修改不了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牛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如何联系你,加我Q吧
我的QQ,496962991
功率小了就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