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调压模块

楼主(2015-04-05):
有知道单向调压模块怎么接线的吗? 请教一下 是这个单向的

网友A:
贴图来,看看你的模块是啥图样子的?有可控硅调压的,你的是吗?

楼主:
有个5v不知到要接线不

网友A:
啊哦,这是智能可控硅调压模块,那个绿色的端子应该是5个或6个接点,其中电源和地(参考点位)一定要接,给内部的控制移相触发电路提供电源,然后用一个三端的电位器接入,就可以调节了。很简单的。

网友B:
这图看不清楚,应该是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C:
3楼一眼就认出来了,厉害!

网友D:
好像科龙的调压模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嘿嘿,我一直在用这种类似的调压模块。挺好使。简单,集成度高,可靠。而且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看不清楚,应该是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吧
我修改了一下 图片发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看不清楚,应该是三相的固态继电器吧
我修改了一下 图片发错了
这家伙整的我以为自己色盲呢,愣是没找着绿色的端子,图上那不是已经接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