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5):
触摸屏采集仪表数据单位是0.001A怎么办?

我用的步科的屏

网友A:
属性里面有比例转换

网友B:
我只知道北京通态有工程量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北京通态有工程量转换
昆仑通态在采集通道里就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