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阀是角行程还是直行程的?

楼主(2015-04-05):
执行机构直行程气缸式
调节机构角行程蝶阀式
那么这算角行程还是直行程
阀门调校整定定位器不知改选什么方式

网友A:
按角行程计算

网友B:
不懂的路过。
不知通常如何 和 以哪个为主,也许1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C:
这种类似于蝶阀的,一般都是角行程,插板阀一般按直行程

网友D:
结构第一次看到,用直行程控制角度,似乎

网友E:
直行程通过摇臂结构转换成的角行程。

网友F:
嗯,按角行程调,你的反馈杆直接就是角行程,就是方式换了下而已,角行程定位器配气缸和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G:
头一见到,我们用的都是气动碟阀。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这个是不是气动蝶阀的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按角行程和直行程分别整定了一遍,没看出定位器动作有什么不同。
最后用了角行程的选择,因为这种整定速度快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反馈杆  你的反馈杆是角行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