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泡水是好还是坏

楼主(2015-04-05):
电缆泡水里对于绝缘是个考验应该是不好的,但水可以吸收线缆的热量减少线缆温升,延缓绝缘的老化,那么电缆泡水倒底好不好?

网友A:
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个人觉得能不泡水还是不泡水的好。

网友B:
电缆井最好是干燥的,有水总是不好的,没必要为了减少温升而这样子。

网友C:
不提倡泡水电缆,因为不可能使用高纯度不能导电的水来泡电缆的,那么就是说普通环境下的水都是能导电的水。
这是一个重大的隐患。

网友D:
还是不好,电缆一旦有了伤,就会短路漏电,很麻烦

网友E:
当然不泡水好

网友F:
当然不泡,

网友G:
泡水好,利于散热,当然有接头的地方要做好防水规范措施

网友H:
一泡一晒!老化加快!

网友I:
一般情况是不泡水的。

网友J:
    不提倡泡水电缆.
    长期泡在水里,可能损伤电缆。

网友K:
不建议泡水

网友L:
电缆的品种太多了,包括:控制电缆、通信电缆、铠装电缆、信号电缆、屏蔽电缆、矿用电缆、同轴电缆、耐火电缆、光缆、射频电缆,也许其中有允许长期泡在水里,也有根本不允许泡在水里的。

网友M:
还是不让他“洗澡”为妙

网友N:
想来,普通电缆,还是不泡在水里好,只是有时受条件限制,事实上是这样。

网友O:
看来又是个设计上的问题了,想办法排水啊

网友P:
有隐患的方法,不提倡这么做

网友Q:
潮湿环境 电缆架会生锈断掉。 而且铺放电缆时谁都不能保证电缆没有划伤。

网友R:
不可以,普通电缆是不可以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的。因为护套中虽然有一定的防水效果,但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中,护套毛细孔吸水后,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S:
不应当泡水

网友T:
应该有防水的电缆吧!

网友U:
地埋的电缆本身就不怕水的。否则早就放炮了。地埋电缆其防水性能是有标准的,不是普通的架空电缆。否则海缆、江缆怎么办呢?赶上雨季地下水位升高,就是地缆沟排水也没戏,该淹照样被淹。所以顺其自然。

当然普通的电缆就不行了。地缆要专用对防水有要求的电缆。

网友V:
看哪个电缆沟分两层布线就已经能很好的散热了,再者电缆不能是超负荷运行的吧。
虽然现在有水降温更好,但时间长了雨水冲沙就把沟底那几根电缆埋了,是会更热的,是会放炮的,亲身经历过---砰砰的不敢靠前。

网友W:
电缆沟里进水不是正常情况吧

网友X:
为什么是这样?
泡水当然不好!
建议楼主在电缆够的最低点整一个集水坑
然后做一个自动排水

网友Y:
又不是用在潜水泵上,没必要因为要散热而泡水吧,

网友Z:
普通电缆会生成水树然后时间长绝缘下降。。。

网友AA:
泡起水总感觉不安全,心里不踏实

网友AB:
周围有水散热是好,但在水里整天泡着的确是隐患。

网友AC:
肯定是不好的, 一般你们用排污泵把电缆沟里面的积水给排出来

网友AD:
当然是坏事,而且尤其是碰到国内那种劣质电缆,坑死你

网友AE:
一般情况选择合适的电缆规格,热量是有限的吧,还是不要在水里好

网友AF:
泡水?那电缆沟里面的电缆支撑架还有何意义呢?其他的不解释了

网友AG:
还是把谁抽出去吧!

网友AH:
泡水肯定是不行呀

网友AI:
当然是不能泡水的

网友AJ:
头一次听说电缆要泡水的!

网友AK:
泡水容易老化,能不泡最好别泡,另外感觉电缆线自然散热也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