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FANUC数车,报#306电池电压低。实际电压6.8v,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把通讯板互换一下还是报x 轴电压低。

网友A:
电池换下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电池电压低报警,由于编码器用的是绝对编码器,必须要用电池供电给驱动器存储器保存当前位置,不然的话下次开机位置就有可能丢失。
你所换的应该是NC上的电池,与此报警无关。

网友B:
记住,一定要在设备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网友C:
赶紧更换备用电池吧

网友D:
应如2楼所说吧

网友E:
都提示电池电压了
还是赶紧换电池吧!

网友A:
低于6V才报警的;如果不是FANUC原配的,除测量电压外,看一下接头的正负极是不是反了;

楼主:
电池换新的 电池不是没有电,量电池电压为6.8v这是新电池。 可就是报警.   今天改了一下1815参数 可以干活了

网友B:
改1815参数就是因为电池电压过低造成原点丢失的。

网友A:
原来的电池已经没电,位置信息丢失,那么你换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恢复原点位置;
如果原来的电池刚报警,位置信息还在的话,电池换上就行了;

网友F:
第一,应该换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池(此电池一个星期内再更换没问题)。第二,恢复原参数1815的值。第三,一定要

     在开机通电时,换电池。且换完电池后,各轴回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