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吴工

楼主(2015-04-06):
一个机械手臂,从A点放到B点。也就是说,给A点一个信号,机械手把它放到B点。这是传统的机械手。我想的是机械手在B点能不能自动摆物件,摆成长5个,宽3个,共计15个的长方形。这是第1层,然后是第2层,第3层,第4层,第5层。吴工你看能否可以,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首先需要设定摆放的层数,然后再设定每一层将会如何摆放,把全部的设定好的参数存储进机器人内部的存储器里面。
然后机器人在连接工业控制用的视觉控制系统做动作检测与反馈。

网友B:
码跺机器人的意思

网友C:
这应当是很传统的码垛思路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通过以上回复,我查看了一下视屏,很不错,但是己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谢谢

网友D:
码垛完全可以的,一个简单的三维(主要是X\Y坐标计算),即使这样,估计一般的控制设计也是比较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