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 谢谢~

楼主(2015-04-06):
各位,小弟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控制的原理大致如图所示。现在是需要用PLC控制电阻R1依次接到10个表上,时间间隔5S,直到完成,重复接R2。PLC输入端要有控制。请问各位前辈,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应该怎么编程?3 8译码器怎么样?

网友A:
可以的,10个测量仪表接入10个PLC输出端的继电器Y接入点,然后将电阻R1和R2接入到公共端进行选通接入,在编制相关的延时依次接通PLC内部的程序即可。
很简单的要求。

网友B:
  3 8译码器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