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厂里有一台工件清洗设备,工件旋转,喷枪靠单相电机经齿箱减速,带动齿形皮带往--复移动,喷枪可以从左起也可以从右侧起,两侧都靠电感式接近开关为启停位置,现在问题来了,手动使喷枪移动,到另一端接近开关处都能准确停住,但自动时,不管从那边开始走,到另一端该返回时,总是走过接近开关才停,(类似带抱闸电机的抱闸失灵),导致不返回,去年有个同样的设备出了一样的问题,操作工自己将接近开关移到了轨道尽头,也就是靠机械限位,解决。这次另外一台想找下原因,初步怀疑是单相电机问题,附主电路图纸如下,看图纸好像运行电容在电机内部,不知是否有坛友友处理过类似故障。

网友A:
单相马达的运行电容的作用只是移相,让线圈能够产生旋转磁场而已。
不能定位刹车,需要考虑传感器是否失灵,或者马达自带的刹车机构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那是惯性导致的过冲吧?把限位接近开关向前移动,知道刚好停为止。

网友C:
能正反转说明电容是好的。

网友D:
手动正常证明电机正常,问题还是控制回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E:
估计设计不合理,看你这精度要求也不高,可以把接近开关的感应铁片做的长一点。

网友F:
现场看看
到限位后电机是不是立即停止
采用什么方式刹车的??
运行速度如何?

网友G:
这个一般是机械惯性问题,挡块加长点就行

网友H:
应如7楼所言吧

网友I: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你的电机是没问题的,那么工艺改变了,还是设备机械有问题,电器有问题。

网友J:
    手动没问题,证明电机没问题.
    手动速度比自动速度慢?

网友K:
还是惯性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起初我也怀疑惯性,但手动没有问题,手自动区别就是手动正反向切换间隔的时间比自动长。调传感器位置,更换长一点的挡块都不行。看似是传感器失灵,但两个同时故障可能不大,另外手动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有调速装置,都是接触器直接给电的,唯一不同就是自动正反向切换比手动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长试了,不行,还有之前运行7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靠减速机皮带负载刹车,负载也没变过,一直是一个喷枪。

网友L:
观察控制电路,遇接近开关时,相关接触器是否及时动作了。

网友M:
系统有没有刹车装置啊

网友N: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因为你手动正常的啊。看下开关动作,接触器是不是马上断开。

网友J:
   仔细观察切换前后:
      接近开关状态(指示灯),接触器等.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就好办了,自己检查一下手动状态和自动状态,电机的运行轨迹和两种那个操作的运行区别,也许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A:
那就是切换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手动的切换设备没有问题,自动的切换设备或者切换线路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怀疑马达本身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与自动都是在同一块触屏上完成,PLC输出到接触器,驱动电机,所以才怀疑马达本身。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就应该怀疑是不是PLC内部的程序针对自动的处理过程有问题了,使用到了触摸屏,肯定会有相关时间参数设置,怀疑是工艺人员调乱了计时器的时间参数。

网友O:
电容没有问题,看看传感器灵敏度和位置。

网友J:
    手动的切换设备没有问题,自动有问题.
     那就可以证明:手动,自动的公共部分没问题.

楼主:
最后还是更换了运行电容好了,但是电容的区别正在比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