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细铜丝的问题

楼主(2015-04-06):
在一个现场调试,因为现场工艺原因要求调换电机。
接线的时候去看了一下,觉得都无语了
看他们接线,就给他们说小心些。

电机不大1.5KW都是带变频器调速的。
换玩之后试车,反转,断电让他们调线。
再试车,开车不到5秒显示过载。故障复位再试,还是过载。去现在看看以为现场有卡住,让他们拆风扇用手盘转电机风扇,感觉正常。觉得他们接线不放心,把接线盒拆了,一看果然有问题。
唉,接线的时候有毛刺,一个细铜丝搭在上边的接线柱上了
当时忘了拍图片,图中的是被我已经大致给剪了下

楼主:
其实图中还有问题,给他们说,他们说有什么问题,我都无语了

网友A:
他们这样接线你也认可?

网友B:
这线接的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C:
不是应该有接线端子的吗?

网友D:
是星形接法,地线还有毛刺,上面三相接线端了,再好换种接法。毛刺还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到的时候都已经生成一个多月了,我不认可行么。还有那线,明显就是单相用的,他们都把黄绿线给用上了!

网友E:
有一些小企业根本没有电工,设备坏了操作工自己搞实在不行就临时找个电工搞一下机器开起了就算数。

网友F:
小风机电机,接线端子很小,距离近,所以稍不注意就可能会相互碰连,短路。然后上口跳闸。需要仔细,认真处理。

网友G:
报过载就先检查电机接线柱

网友H: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跟企业大不大 老板又没钱没关系,上面说能用就行,下面还怕设备不出问题(长时间不出问题就要裁员)。

正规操作规范,用剥线钳剥好线,去掉屏蔽铝箔所有电线先压上O型端子,再用力矩扳手拧紧,最后用螺栓记号笔画好线。

那就算是需要多钱钱吧,平常剥线钳10元/把,端子0.5~1元/个 一次至少买几包,O型端子钳 最差最差都要几十元,力矩扳手至少几百元,螺栓记号笔不能用油性笔至少100元/支 20ml 或者记号胶同样20ml 也要一两百。 还有一个隐形成本 扭矩扳手用的少每半年必须校准,每次校准费200~300  国产扭矩校准器至少一千。

换成进口 剥线钳200+ 剥线刀200+ 压线钳 1000+ 扭矩扳手也是1000+ 扭力校准器6000~20000   TMD 接个线要几万元买工具哪个主管都不会批准

网友I:
需要用线鼻子,不过让他们改,挺困难的。

网友J:
连端子都不用,那根蓝色的线都没压全,好在电机不大,否侧时间长了肯定得发热。
那个电机接地好像用的电线的屏蔽层,确实够省。

网友K:
不用线耳,接线草率

网友L:
没有接线端子?
这么省啊!
还好!
没有一根细铜丝引发的血案产生!

网友M:
其实经验老到的机电维护人员接驳没有线耳的功率线路接线柱,是将铜丝分开两半来扭紧的。
楼上的动不动就是压线耳,或者你们还没见过马达的接线盒里的接线柱,只有螺帽,连垫片都没有的,你怎么压铜线?还不是照样用螺帽来压,把铜丝扭紧压好就得了。

网友N:
像这也做事,不压线耳,到头来还是害自己,坏了、有问题了还是自己去检修。

网友O:
接线不规范,连端子都不用,往往这样接线的人你建议他改善他还挺牛的不接受

网友P:
这么多年过来了,见过N多的电机接线不用线鼻子的,不要说什么,有的公司还真没线鼻子这玩意。

网友Q:
这样接线是非常不妥的,应该用平垫压住线头,而且线头应干净利索,长短合适。

楼主:
是啊,不用线鼻子我见过很多,但这样接这么毛刺的不多

网友R:
  寡人这里电气装配有小年轻,老太婆等,没有一个是电工,前段时间双色线接到三相电机的绕组上了,外方客户说,通电试机,幸亏没伤到人,否则......
  冒号问寡人有什么措施,寡人说:双色线是国际通用接地线,不能作其他用途.

网友S:
太不规范了;

网友T:
维修的人哭了……

网友U:
呵呵,这段时间正处理这种问题,车间里以前安装的人就这样做的。这几天检修我就安排改这个,其实改也不麻烦,这种小电机用20A左右的开口铜鼻子拿钳子压平,再用钳口适当用力压一下,用起来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V:
中国企业的通病啊。能用就行。

网友W:
无语,双色线当动力线用

网友X:
给老板省了。。。。

网友Y:
绝缘皮剥皮断面像狗啃的一样,一看就是用钳子硬撕得,电工刀都不用!这种接线方式得用压线铜卡爪。也没用防松弹簧垫圈。

网友Z:
这接法也太水了,出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AA:
哈哈 我上次也碰到 但是结局不一样,一送电里面直接冒烟,但是电机正常运转  自己不放心把盖子打开发现里面有几根铜丝直接化成珠了

网友AB:
接线很不规范啊。

网友AC:
接线毛刺要处理好,这是常规检查点。

网友AD:
界限太不规范了

网友AE: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也挺震撼的!

网友AF:
我刚毕业进入一个民营企业,那里老电工经常这么接线,真是无语至极。

网友R:
回复 网友U:
    我们这里作业的原则是:
       怎么省事就怎么干,不按规范来,有人来检查就规范干(有模具),人走了,就把模具扔旁边.

网友AG:
加个O型接头接线会快很多,他们太给老板省钱了……

网友AH:
这样的事情还是挺多,现在是不规范的多,规范做的少。。。

网友AI:
为什么不做线耳呢?

网友AJ:
见过直接把火线给接地线上的,变频器开机直接报接地故障!!铜丝碰一起短路放炮的也遇到过,吓的都不敢再合闸!

网友AK:
也得用个端子呀

网友AL:
教训都是在事故中总结的。看得多,知道的也就多了。

网友AM:
接线不规范,看来不是电工弄的,线头上都应该压端子接着才可靠,还有黄绿双色那根应该是接地(电机外壳)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R:
模具的意思是用压线钳压接吗?

网友AN:
在工厂有时候没有铜鼻子临时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O:
我的同事里不少也是这样子接线的,拿他们没办法,做好自己的事好了

网友AP:
学校里没有学好,单位没人教。

网友AQ:
有安全隐患,起码用个冷压接头啊

网友R:
回复 网友AP:
  人家嫌你这样做速度慢,干不出活,拿不到钱.

网友AR:
我们也一样  搞上就的了

网友AS:
电机调 开机前不看电阻的吗,调试人员有一定过失

网友AT(2015-05-18):
这样接线很容易放炮

网友AU:
全部规范化,问题老板不花钱呢

网友AV:
线头上压个端子会好很多。

网友AW:
买几个铜开口鼻也用了几个钱呀,哎~还好没引起更大的损失
电机烧了多的钱都去了。
地线当火线用直接无语。

网友AR:
小电机为什么不用硬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