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伺服报警1E

楼主(2015-04-06):
三菱J2S伺服报警1E 是什么问题

查了好久都没查出问题  这个报警不常见?
知道的帮一下

网友A:
驱动器的手册没有说明?

网友B:
驱动器手册中没看到1E的,看到有E1的报警代码。

网友C:
可能是过载,查下机械或电机

楼主:
不是过载   是报AL 1E

过载是报AL E1

网友D:
查查是外围故障,还是驱动器故障!

楼主:
驱动器故障   是人家报修的

网友D:
连接电脑软件看看吧!

网友E:
问问厂家吧

网友F:
三菱伺服还有这代码?

网友G:
不熟悉,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