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力士乐直动式比例方向阀 ,位移传感器反馈的什么信号?哪位知道,

网友A:
看到了吗,反馈信号看型号,有电压+ -10V和4-2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控制输入信号。我想知道的是位位移输出信号

网友B:
    位移传感器反馈的是主阀芯位置.

网友C:
我这有两台,用的是+—10V!

控制用的也是+-10V!

网友D:
一般这个反馈都是0-10V的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