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前年买了一台二手艾默生EV-2000 7.5KW变频器,今天接二级2800转2.2KW电机空载运行,运行前输入电机参数也做了自整定,当频率到50HZ后几秒种就显示P.OFF接着电机停止变频器处在待机状态,再运行还是这样,把频率给定到40HZ以下空载正常,是不是电解电容该充电了?

网友A:
买回来一直放着没用??

网友B:
是啊  看看哪一年生产的啊

楼主:
电机静止自整定后显示空载电流是4.5A,电机旋转自整定空载电流是1.8A。电机额定电流是4.7A,实际空载电流50HZ是1.3A。也不知道是充电的关系还是自整定的关系现在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场用过一次当时报出缺相过流故障,怀疑排线没插到位,中途查了查,在一次上电过程中一个压敏电阻莫名暴掉,这回想把她嫁出去。

网友C:
监测直流母线电压

网友D:
开机听到继电器吸合声了吗

网友E:
是不是三相检测有问题

网友F:
和7楼的意思一样,听到继电器吸合了吗?

楼主:
下午现场带深水泵运行正常,晚上变频器莫名停机,没报任何故障,7.5KW水泵额定电流18.5A,变频器显示电流20.5A,我再次去现场降频使用不会就听到哒啦一声显示为0.00,这就是传说种的变频器盗停,再一分析不是过流或过载应该是电源输入电压低,艾默生要求电压下限320V,现场330V有时候会更低,电源电压低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