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5-04-06):
我公司有十几台S7-200的PLC报废CPU是214,我想利用一下但只有一台能和电脑通信,其它的都不能通信,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付指导一下,本人是菜鸟一个。

网友A:
不可能端口都坏了吧
还是波特率太高了
usb的驱动安装正确

网友B:
我记得老款的216是有两个串口的,不懂214有没有两个串口。
上电有灯亮的话,拿根OK的数据线测试一下通讯端口,如果不行就是通讯芯片或者其附属电路损坏了,因为是贴片元件,进行维修比较困难。

网友C:
通讯口烧了很正常的;

网友D:
把CPU打在stop档再试试,如果串口被使能为自由通讯口,在运行状态下是被占用的,跟编程电脑通讯不上。
再有200的CPU坏串口是常见的,既然是旧的,拆开看看,串口里面有贴片保险,损坏严重的能看出来爆裂。

网友E:
以前遇到过一个是与西门子的卡通迅的,再与电脑通迅就不行,必须得用原卡解除掉才可以。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串口,不是USB口。

网友F:
是啊,把CPU切换到停止模式在试试看。

网友G:
上几个图最好分析,其实有些原因很简单!

楼主:
有哪位师付有S7-200的编程软件能在WIN7的系统上用

楼主:
我的邮箱是g13537852450@163.com,谢谢了

楼主:
我今天把CPU切换到停止上也不能通信,不知咋的?

网友H:
上电后只要不亮红灯,就还有希望!通信不了,有可能是串口损坏,修修也不难的,就几个元件!如果是系统块的通信波特率设置为187.5K了,那就只能用原装的编程电缆了!

网友I:
可以用USB-PPI+电缆试一下,有可能是设备电缆驱动版本过低。

楼主:
感谢师付们的回复,我正在试验。

楼主(2015-05-22):
用USB-PP1+电缆线也一样,不知啥原因?

楼主:
请问各位哪里有修PLC

网友J(2015-08-11):
你是用什么电缆连接的CPU和电脑啊?问题会有很多,CPU会有问题,你用的电缆硬件会有问题,电脑的软件设置也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