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6):
有个问题向大家咨询一下:
   关于变压器的开车停车,自建的一个6.6KV室内测试环境,由380V升压得到,变压器开车后过一会我就停掉了,然后立马又准备上电开车,结果总空开就跳闸了,试过两次都这样,初次接触,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这样开机电流大,开关选大一点可以

网友B:
好像是宜间隔几分钟,具体不记得了;变压器投入时,有可能出现浪涌电流。

网友C:
请说出多大变压器,多大负载

网友D:
变压器一次应该设有过流和速断保护

网友E:
电感跳闸吧,把空开加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