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PLC 有问题求教

楼主(2015-04-07):
求告知问题出在哪?能修改一下最好

网友A:
第7步后边的T1,当他T1计时时间到后,自己把自己断开了,然后又重新计时,所以Y3你不会看到输出,T2也不会计时。

网友B:
出现的问题就是:T1和T2不能自锁。什么叫自锁楼主懂吗?
不能自锁产生的现象就是脉冲接通和断开,因为CPU的扫描时间非常短暂,毫秒级别,输出继电器Y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教,怎么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教,怎么修改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下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按图修改好,t2已经动作,但是停不下来(原谅我问一些低级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我的目的就是三个计时器不断的循环计时。

网友C:
循环计时还停下来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串了 也停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办法停下来吗?

网友D:
控制要求没说怎么改?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菱的虽然没怎么用过,但是你加个中间变量置位,T2时间到先断开Y1,中间量后面加个Tn,多延时1S,Tn到时间再复位中间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让t2动作后,自动停止

网友E:
6楼梯形图分析。 X点按下回位,,Y1自锁,Y1有输出,T0开始计时,TO到时,Y2输出,T1开始计时,T1到时,Y3有输出,T2开始计时,T2到时,常闭断开,T1也断开,T2常闭又恢复,T0又开如计时,如此反复,不变的是Y1一直有输出不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改成依次动作后,自动停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其实可以动动脑筋就可以实现的,并不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终于解决了,不知大神有没有时间交交小白,大神可以告知QQ吗?有问题好请教

网友F:
看下好像有三处值得注意:
第0步的T2的常闭点应放在第0步的主回路上;
第7步的T1常闭点取消;
第13步的T2常闭点取消 。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改成依次动作后,自动停止?

     y1自锁回路串联T2的常闭,则T0,T1,T2依次动作后,自动停,好象被删除了一部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