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机的显示屏不亮了,是要换显示屏的节奏吗?

楼主(2015-04-07):
故障现象:显示屏用的是RX043A,量的输入电压4.7V,但是显示屏就是不亮。

网友A:
一体式的显示屏呀。
大概有两路信号供应给显示屏,一路是灯管供电信号(其实就是LED贴片元件),一路就是液晶显示信号。
灯管点不亮,检查灯管供电线路。
我也有一个MP4,不小心把灯管供电排线弄断了,报废了。

网友B:
这种的,估计要换掉

网友C:
买个新的吧

网友D:
都这么久了还修啊

网友E:
不好搞把,买新的咯

网友F:
买个新的吧,估计很难修。

网友G:
有点年代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D应该么问题吧,A和K之间有4.7V电压

网友H:
直接买个新的吧,旧的有空拿出来玩下。

网友I:
看着年头可是不少了。

网友J:
这个表示比较麻烦
没有电子技术基础的不好搞!
找张图纸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