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跳机

楼主(2015-04-07):
我公司有一台75KW变频控制水泵。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自动 停机。后检查电机三相电阻均衡,对地电阻在5兆欧左右。启动变频器在5赫兹左右电机运行正常,一开始加载变频器就显示过流跳机,用另外一台变频器试也是相同的情况。电缆检查也是好的。求各位大神分析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电机坏了?急

楼主:
一开始以为电机轴承坏了,拆开后换了轴承,还是同样情况

网友A:
有没有备用水泵试下,感觉对地电阻小了点

网友B:
电阻小了,

网友C:
是不是水泵有问题

网友D:
1水泵是否反转了,2换了变频器还是过流,电机及机械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E:
设置会不会又问题啊

网友F:
管路上有阀门吗?

网友G:
更改一下变频器加速时间,看是否可以。还有把电机的相绕组分别测一下,也测一下对地电阻。上次我遇到一次,我排查后电机是好的,变频器坏了,把变频器修一下,正常了。

网友H:
不能只量对地电阻,卸下联片测相间绝缘。5HZ时查看三相电流。
有些鼠笼电机线圈烧糊了对地电阻都能超过10Mo

网友I:
楼上的帖子有启发的,比如说,水泵有机出口的阀门吗?如果有,适当把进水口的阀门关小一点;再比如,水泵的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是否可以设置长一点;还有就是机械上是否有卡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变频器对电流实际值监控进行故障原因判断和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