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我是小白,现在正在做本科毕业设计,我需要建立一个原点,机械手在水平,竖直两个方向移动。请问怎么建立啊?

网友A:
传感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传感器吗?

网友B:
确定原点,在原点之外定距离确定原点开关,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C:
必须用个传感器作为原点,

网友D:
外接信号。然后还要看你用的什么控制器,它里面要有当前值的存储器,动作时,当前值能跟随位置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当前值是通过编码器的脉冲信号来确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