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四方C300A变频器380V1.5KW,刚开始是发现上电就POFF报警低电压,同时充电电阻发烫,关机检查旁路接触器没有发现问题,外接DC24V接触器动作正常,触点也能通断。
     再次上电试机,报警又没有了,但还是没有听到接触器吸合声,直流母线535V左右,(另有一台正常的有565V左右)带电检查接触器线圈未得24V电压,主板10V、24V都正常,充电电阻也没什么温度,空载输出三相基本平衡,但带载后充电电阻马上升温,可见充电电阻确实没有被旁路,测量接触器没有得到CPU板的24V信号。CPU板换到另一台上又是正常的。

不知是什么问题,接触器线圈线路看了一下也没查到问题。没有头绪。。。

网友A:
大概问题点都找到了!还没头绪!

网友B:
是不是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或继电器坏了

网友C:
24V信号你是怎么找的,确定是对的吗,查查接触器24V前面的三极管或者光耦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一般就算接触器不吸合也不会发生上电POFF情况才对,希望你别遇到那种时好时不好的情况。。。

网友D:
试过CPU板没问题,确实应该查旁路继电器线圈加电回路,这个回路应该不在CPU板上吧。

网友E:
继电器的线圈控制回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看下24V电源是否正常,控制继电器的一个三极管查一下,一般主板不会出问题,还是在驱动板上

网友G:
板子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板子坏了
你说变频坏了,更正确。

网友I:
都有样本可参照,楼主肯定能修好的,时间而已。

网友J:
找一下控制板到功率析上的信号,找到Q139是这个开关管来驱动继电器负极的,正24V是直接通到继电器的一个脚的,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个24V,用其它的地去量,只要这个24V有,就说明了开关管没有导通或是直接换Q139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或继电器坏了

谢谢各位的回复,

的确是触发三极管问题。。。
CPU板其实给出信号了,NPN的管子B、E极短路了,所以没有量到基极有0.7左右的电压,更换三极管就正常。。原来用的60V 0.5A的,难道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一下控制板到功率析上的信号,找到Q139是这个开关管来驱动继电器负极的,正24V是直接通到继电器的一个脚的,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这个24V,用其它的地去量,只要这个24V有,就说明了开关管没有导通或是直接换Q139开关管!

谢谢说得很详细,只是四方的这个变频器用的小功率管 60V 0.5A,是否太小了,所以容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有样本可参照,楼主肯定能修好的,时间而已。

问题已解决,谢谢鼓励。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热心网友回复,再次谢谢各位

在中国工控网上发了个求助,只有一位回复了,还是中华工控人气高。。

网友K(2018-10-22):
这个问题:
一、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24V继电器动作没有?如果没动作,检查24V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检查前面的小三极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这时也关系到主板和控制板是否有故障了,因为在主回路中的电解电容充电至80%时,CPU发出个指令。使驱动板上的继电器吸合!所以主板和驱动板都有关联的。
二、如果板上的24V继电器动作,那就查接触器线圈是否有电压?要有电压,查接触器线圈是否断路?附助触点是否损坏?
三、如果板上的24V继电器动作,接触器线圈无电压,查板上的继电器触点是否损坏。或板上的继电器输出插头坏!

网友L(2019-01-12):
回复 楼主:
工控网上求助基本没人帮忙了

网友M:
我前几天维修 四方变频器上电报POFF  也是继电器不吸合 后来我查了一下开关电源有一个1UF250v电容发现没问题 但是上电报警没了 我怀疑是那个电容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