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如题,电加热板,烘烤用,与样品间隔1-2cm;

温度:400°C;温差在10°C内,当然精度越小越好;
数量较多,可长期合作

网友A:
加热板都是使用电热管来进行安装的,最关键的就是电气控制系统的温度控制精度,使用PID进行控制应该效果会很好的,这是成套的设备供应的,楼主需要多大体积的?可以到某宝上搜搜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PID控制,目前是小的加热板拼起来的,存在温差; 阿里巴巴上有找过,没找到合适的; 论坛上应该有专门做加热板的厂家,而且也会专业点,这个温差对专门的加热板厂家来说,应该不是个问题;

网友B:
温度的精度与加热板无关,是和控制的电路有关,一般的温度控制器都能达到

网友C:
   温度控制器,配加热器(功率).

网友D:
温度控制器加加热管加热电偶,做很多的锡炉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