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比较问题

楼主(2015-04-07):
像12、16、17、20这四个数值如何通过PLC编程实现从小到大的排列?是用CMP比较指令吗?

网友A:
    可以,典型的用冒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典型的用冒泡法
冒泡法?能给个程序吗?

网友B:
三菱PLC里有一个指令可以做排序功能的,就是从小到大或者从大到小按照顺序的

网友B:
三菱PLC指令中SORT这个指令就是排序功能的,我用过的,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指令中SORT这个指令就是排序功能的,我用过的,你可以参考下。
信捷PLC里貌似没有这个指令吧?

网友C:
信捷的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捷的应该有吧
刚刚试过了没有 信捷PLC怎么编程啊?

网友D:
先取两个数比较,记录比较结果留大的,然后再和另外一个数比较,以此类推,能取到最大或者最小的。如果你还想排序。。。。

楼主:
仔细研究之后发现 直接用PLC里面自带的C语言功能块比较简单 但是不知道精确度高不高

网友E:
可以用循环比较,8楼的,是一种最简单的罗列式的
对自动控制有点研究的,不会用这种方式的,程序太长还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循环比较,8楼的,是一种最简单的罗列式的
对自动控制有点研究的,不会用这种方式的,程序太长还容易出问题
编程序最怕的就是又臭又长  以前我们老师总是这样说我们编写的程序  你说的循环比较  是用指令还是用C语言?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

网友E(2015-07-27):
应该是2层FOR指令内嵌,利用偏移量,这样是几个排序都是这个程序
如果你会C语言就更好了

网友F:
可以用C语言哦,嘿嘿

网友G:
要一句句的编,还好,不难!我写了一个5数据循环比较排序的,要的可以联系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