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正反转

楼主(2015-04-07):
电风扇是不是属于220V 正反转。 手电转是吗?

网友A:
电风扇不需要反转,手电钻是单相交流马达,但是和普通的电风扇的单相交流马达不是一个类型的。
普通的电风扇马达是异步马达,手电钻马达是串励马达。

网友B:
洗衣机才要正反转。

网友C:
 电风扇不需要反转,看看风叶的排列.

楼主:
我的意思是能通过改变接线 改变电风扇的转向

网友D:
风扇不会反转的

网友E:
风扇电机你反转的话,正面没风的。

网友F:
家用换气扇就有正反转。

网友G:
如果引出线是四根的,可以改接成正反转。

网友H:
08年的老师父问这个?

网友I:
没接触过的,什么都可以问的。

网友A:
风扇的风叶有固定设计的,反转不如正转风量大,楼主这是准备浪费马达的机械能的节奏吗?
机械能=电能。

网友J:
风扇只要调电容两端的接线就行。

网友K:
可以反转,,

网友L:
单相电机的反转功能是做在电机内部的绕组实现的。

网友M:
有的用电容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N:
风扇不好改吧!

网友O:
普通风扇是不能反转的,因为主/辅绕组的参数不一样、并且引出线已经固,无法利用调换绕组(调换主绕组或副绕组中的其中一个绕组)同名端的方法实现正反转控制。抽头调速的风扇就更加不行了。
好像记得有一种AC220V的换气扇可以正反转,采用拉线开关控制: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正转.......估计这种风扇电机的主/辅线圈的参数相同,与普通双缸洗衣机的洗涤电机一样。

网友P:
回复 楼主:
肯定是不可以的, 又不是直流电机呢

网友Q:
电风扇不是

网友R:
好像改变电容可以反转

网友S:
引用 网友E:
风扇电机你反转的话,正面没风的。
楼主会到反面去吹风啊!

网友T:
当然可以,改变接线就可以翻转

网友U:
电容式电机都可以反转,只要改变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