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今天我用一传感器接PLC上,传感器有信号输出,但不是24V也不是0V,而是15V多给厂家打电话说NPN型的传感器换个PNP的传感器就可以了。不明白NPN传感器能不能用在PNP输入型PLC上,我改变一下PLC的公共端不可以吗?

网友A:
三菱的可以

网友B:
PLC型号是

网友C:
同问?有没有更详细的回答?

网友D:
改变公共端  可以的

网友E: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权威答案

网友F:
  omron的可以用

网友G:
NPN输出是低电平信号亚洲常用,PNP输出是高电平信号欧洲习惯,现在的PLC  COM都可以接+24v和0v三菱FX2N以前的产品就不能接+24v了,会冒烟的。

网友G:
3u系列可以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226

楼主:
期待前辈的解答

网友H:
不接plc时量传感器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还是15v,就换传感器吧。不管pnp、npn输出要么0v,要么接近24v,不应该出15v。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这么认为的,不接PLC 也是15V多

网友F:
今天我用一传感器接PLC上,传感器有信号输出,但不是24V也不是0V,而是15V多给厂家打电话说NPN型的传感器换个PNP的传感器就可以了。不明白NPN传感器能不能用在PNP输入型PLC上,我改变一下PLC的公共端不可以吗?
楼主的传感器输出性能不好,至于NPN或PNP不是问题.PLC的输入电压要求有一定范围.楼主可以给出PLC的具体型号.
NPN型传感器输出电压接近直流电源电压(远离时)或接近参考点电压(接近时).

网友I: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主要原因还是传感器的电压差不能驱动我的PLC(西门子226)吧,plc指示灯亮,但是监控没有输入信号

网友J:
SIEMENS的S7-200可以的;输入公共端正负极都可以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为什么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不是24V或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不是24V或0V
传感器的输出级三极管性能不好,或前面的电子线路静态工作点偏移,使最末的输出处于放大状态.
正常应该是:不是饱和就是截止,即接近于0V或接近于24V.

网友D:
plc 5v以上的信号就认为有效 作为1,5v以下作为0,5v是个很怪的状态,可能是1也可能是0。你可以查看plc的输入端最小电流,可以算出最低有效电压

网友K:
有那种宽电压的,但输出和电源是一致地。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把PLC的公共端调换了一下,PNP变NPN问题解决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L:
转接一下信号就好了。

网友M:
加个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的,不接PLC 也是15V多
这产品就是垃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PLC的公共端调换了一下,PNP变NPN问题解决但不知道什么原理
  低输入有效还是高输入有效的问题,保证输入电流,里面输入接收到足够信号就可.

网友O: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开关量接口基本100%是PNP型的,所以接口适配要对应,否则就要做一个转换。其实也不是有多难,就是麻烦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输入信号是光电隔离型的,发光管是有正负极性的,输入连接要保证发光管流过足够的电流就OK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可以
FX3U

网友Q:
具体看什么型号的plc,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R:
楼主可以到国产海为PLC官方网站下载资料参考一下。海为的PLC。NPN,PNP都可以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开关量接口基本100%是PNP型的,所以接口适配要对应,否则就要做一个转换。其实也不是有多难,就是麻烦点。
噢 您的信息也该修正了,S7-200 NPN,PNP都可以。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哦?是吗?现在可编程了?还是硬件上设置开关了?反正驱动装置都是可以参数化设置的。PLC以前的不是,就是PNP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O:
PLC以前只是PNP,现在都可以,以接线改变,好似普通IO都使用双向光耦啦。
不是编程,没有设置开关,依据接线。驱动装置都是可以参数化设置的,这点特值得赞。

网友O:
哦,知道了。很好。

网友S:
15V也可以用的
PLC一般都有个电压范围(15-36V)

网友T:
可以加一个小型的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U:
经济上考验还是加个继电器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改变公共端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