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砖块分离机上面的东东

楼主(2015-04-07):
这是成品砖块分离机上面的东东,好像是测长度的,请问大神这是什么东西,求工作原理;

网友A:
拉线式编码器,另外外壳应该有标签贴,说明有技术参数的,楼主在找找。

网友A:
估计是增量编码器,才接了三根线?一根是X0输入,两根是24V电源对吗?

网友B:
把你那张纸拿开,好像藏了什么东东。

网友C:
这个好像是编码器吧。

网友D:
应该是编码器,重点把编码器拍照就知道是绝对值还是增量型的。还有接线端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你那张纸拿开,好像藏了什么东东。
感觉是来考大家眼力的

网友F:
没错!
就是一个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只是为了看清那根线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说的吧,没有图纸,也没有拿万用表去测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点对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没有,就上面的英文字母,NO.......STR...IKE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绝对值还是增量型的怎么区分?

网友A:
想区分编码器的类型,首先就是得查看编码器的自身铭牌,看输出信号的类型。

楼主:
编码器上面拉那根线是什么原理,测长度还是。。。。。,这个机器就是把砖块一层一 层的分开,有不同规格的。。。。。

网友G:
Rotary Encoder 就是这个 我中文不知道一般用电机 转数
encoder编码器

网友H:
是不是编码器?

网友I:
真的没见过

网友J:
旋转编码器。

网友K:
就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L:
是的,就是楼上所说旋转编码器。

网友M:
这种拉绳的编码器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误差

网友N:
编码器。那个拉绳一定要清洁,编码器前端应该有一个防尘的皮塞,防止脏东西造成犯卡。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老哥提醒。

楼主:
哦,上面只有英文,我问了哈我女儿说意思是:严禁敲打。没有参数

网友O:
绝对式线多,一般

网友P:
兄弟是加气块行业吧?那是砖块分离机(掰板机)上的编码器,我是专业砌块设备改造的,同行

网友Q:
回复 楼主:
编码器很脆弱,叫你不要砸它~NO。啥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A:
增量式不是ABZ相(3),共负端(1),电源进(1),地线(1),普通的一般4个线子不够吧?我也是理论猜测,不晓得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Q:
就是上面什么都没有,就个英文字母,不能敲打,以前没有见个这东东,是神仙也没办法呀!

网友R:
就是个编码器,你看下编码器侧面有名牌么

网友S:
是编码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R:
什么都没有

网友A:
看输入代号:X0,X1,使用的是三菱公司的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对吧。
那么,楼主不打算自己掏钱购买PLC连接电脑进行通讯的数据线,然后读取内部的程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掌握该机的电气控制技术吗?

网友R:
那名牌应该是人为的去掉了,那就不太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现在厂家都喜欢这样搞。

网友T:
引用 楼主:
就是上面什么都没有,就个英文字母,不能敲打,以前没有见个这东东,是神仙也没办法呀!

这就是个编码器,只用了一相的信号!

这玩意和你的机械部件联起来,机械部分移动一定距离,它就发出相对应的脉冲,PLC根距脉冲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相对就的角度或距离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呵呵,商家会说,俺也有苦衷啊,设备没挣到钱,就指望备件挣钱呢,你在从别的地方买备件那还赚什么钱啊

网友U:
旋转编码器用过,这种拉线编码器头一次见,不知工作原理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R:
也是哦!

网友R:
从外形看有点像宜科的编码器,具体型号。没有名牌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V: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