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水机RCU40SC2

楼主(2015-04-07):
冷水机出现C1 88报警,无法开机。如何重设电路板上的拨码开关和旋钮开关使其复位。有知道的,谢谢!

网友A:
你当是俺家都有日立冷水机!

网友B:
检查下,可能电源有问题
详细说明书百度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管道流量开关及控制线都检查了。是可以通过板复位,但是具体操作不知道。

网友C:
C1 88是待机状态了
你应该是断过主电源吧!
如果没有其他报警应该是可以按运转了!

网友D:
报警原因是什么?是不是高低压报警?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D:
是不是高低压报警?检查高压表,和低压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热心的同事们,现在已经修好了。是控制中继触点不良,不能自锁,无法启动(中继是密封的没有指示灯)。我以前的同事说是板的问题,害我弄两天----设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