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撬总是起跳

楼主(2015-04-07):
天然气管线上面的调压撬总是起跳,这个调压撬的下游是一个加气站。拆开监控阀和指挥阀,发现阀内有很多杂质,打开排污阀也很多液体流出(水),请问这几种现象是造成调压撬经常起跳的原因吗?

网友A:
应该是调压阀有问题才会引起动作,下游有杂质只是影响下游流量,有水会导致压力升高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网友B:
是安全阀么?没见过。楼主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C:
压力高太多了吗。

网友D:
有水流出,可能冰堵造成的。需要加装保温装置,比如包裹。
另外可参照下面的提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