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11S变频器为什么不装模块一切正常,外接热敏电阻不跳,一装上模块就跳OH呢,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07):
一送电跳OH,模块是不是有问题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温度升高,阻值变大吧!

网友B:
不知道是NTC还是PTC,你量下阻值,PTC阻值很小,一般100欧以下,加温度阻值会迅速增加,NTC一般阻值有几K,加温度阻值会下降,我们见到的大部分热敏电阻都是NTC,你试下看看。你那模块是西门康的吧,也许是时间久了触角接触不好也说不定。上次ABB 355的上电就报过热,模块是西门康的,我把模块拆了重装就好了,供你参考

网友C:
这种模块的资料很难找

网友D:
4.7K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装模块一切正常,外接热敏电阻不跳,一装上模块就跳OH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回复 楼主:
模块热敏电阻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把模块拆下,给板通直流电,模块检测温度两脚线直接连接电路板运行一切也正常,只要是把模块安装上去送交流电进去就OH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不都测试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