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控制柜是接三相四线电源,用零线做保护地线和工作零线,这样三相和单相同时工做时,不是外壳带电了吗?这样子接法安全吗?

网友A:
在还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时可以这样接,发生安全事故事,则任在于你,不仅要扣12分,这是酒架的吧,哈哈,还要取消职业资格证,不知到我说得是否过头,一般问题不大,我也有看到过这样接过的,我没去改,不敢指教,他说这样才安全些,新闻里也没发生过这样出过事的啊,哈哈,不怕就这样接吧,每天睡觉都不按稳,还是改了吧,……。

网友B:
建议采用五线制的,或独立接地,这样万一零线开路很危险

网友C:
宁可没地线也不这样接。

网友D:
这样子接线有安全隐患的啊。最好还是采用三相五线制。

网友E:
零线开路的事,每年都会碰见几次,改了吧。

网友F:
从安全第一,建议楼主改了

网友G:
PEN接地系统吗,没有说不可以啊,也是接地的一种

网友H:
看样子,用的是TN C接地系统!

网友I:
不安全吧

网友J:
应该不能这样啊

网友K:
大多企业都这么用吧,这个重要的是你配电室那端零线必须接地良好。

网友L:
等哪天总零线断裂,问题就大了。

网友M:
可以配电柜最好独立接地,且接地良好,才安全。

网友N:
这种现场实际存在是很多的,若条件允许还是建议用五线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厂设备都这样,应该是不怕。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新进厂,看到这种情况才提出疑问。这是PEN系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娄罗一个。不是你想改就能改!

网友O:
正常情况下,三相和单相同时工做时,外壳不会带电,关键问题是如果总零线一旦断路悬空,电箱就有可能带电了。

网友P:
事实上大多数工厂都是这样接的,安全性上理论来说不如TNS系统,但是小工厂有几个用三相五线制?

网友Q:
从没有这样搞过
这样做还不如不要接地
工作接零和保护接地是不一样的!

网友R:
安全最重要,还是改一下吧。

网友S:
转自度娘---PEN线是将原中性线准确的,良好的接地,同时将需要保护的设备的外壳等连接于PEN线,所以,PEN线同时具有上述所说的PE线的接地性质,也具有N线[中性线,零线]的带动负载的性质 。 不过PEN通常是为了节省材料以及在特殊地方应用的,按照电力线路部署的有关标准,应当最大可能的使用PE+N线系统,即部署完全独立的PE保护线,而不是PEN这种将N线和PE线捆绑于一起的,PEN系统一旦遇到接地问题,N线有时候由于负载不均衡,是会带电的,就很容易造成人身伤害了。所以切记,如果可能,应当尽最大能力部署独立的PE保护线,即使不部署PE保护也最好不要使用PEN,除非特定领域需要,否则仅仅是应付检查的东西,他甚至比不部署保护线还要危险。

网友T:
配电室内零线是否接地了

网友U:
回复 楼主:
了解所在供电系统的接地型式;
从运行实践来看,普通工厂使用TN-C系统,只要设计安装使用维护得法,是能够保证安全的。
而TN-S系统,则存在PE与N可能混用的问题。

网友V:
零线和地线是不一样的,你看看标准配电柜里接线零排是不是与柜体绝缘起来了?

网友W:
零线不要接地呀!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五线制的,或独立接地,这样万一零线开路很危险
对的

网友Y(2015-06-23):
工作接地最好和保护接地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Z(2015-07-25):
其实,地线如何不能按规范连接,还不如不要接。

网友AA:
回复 网友G:
TN-C不是基本不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