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7):
频率给定50.00显示正常,运行频率就显示00.00,无输出。

网友A:
面部和端子启动都一样吗?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B:
听楼上的试试看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频率给定方式没设置好,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实在找不到哪个参数有问题,那就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D:
运行信号给了?

网友E:
是否有运行信号?面板显示频率可能是给定频率,而不是运行频率。

网友F:
也可能板子坏了

楼主:
运行信号给了.恢复出厂设置显示1.00Hz。还不正常?

楼主:
运行频率在哪设置?

楼主:
运行信号给了.恢复出厂设置频率显示50.00,按运行只显示1.00Hz,有时候频率退到0000.好像有输出,还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