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PLC

楼主(2015-04-08):
想学西门子PLC,应该怎么学,有什么书推荐的,我要是买一个西门子PLC,回家下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A:
自学看书,上培训学校学,

网友B:
钱多自己搭建硬件环境练习,购买PLC+编程数据线+个人电脑,高级一点的还要步进驱动器+触摸屏+变频器进行定位控制和通讯控制。
钱少买本书来纸上谈兵也不错。一般建议使用工作资源来学习和掌握PLC程序的编制。

网友C:
有软件, 编程电缆, 视频资料, 手册就可以了,
自己编程, 练习。

网友D:
自学很费劲,有时很长时间闷不出来,最好有个师傅偶尔指点指点

网友E:
有人指点那肯定学的快的,参加培训学校也是不错的。

网友F:
我就是利用工作资源学习的。什么都有也不怕弄坏。

网友G:
先找个案例、查手册读别人的程序、在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学习每条指令的用法、学习思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利用工作资源学习的。什么都有也不怕弄坏。
赞同,这样学了还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