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为什么我的触摸屏字体更改时没有方正准圆简体的字体可选,而原来的触摸屏上的字体却是方正准圆简体?

网友A:
不支持就没有了

网友B:
同型号的吗?
可以对系统重新上传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一个程序   是别人电脑上做的有方正准圆简体  而到我电脑上就找不到这个字体了 win7  3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言下之意就是我电脑不支持这字体?所以我的只能显示,无法找到该字体?

网友C:
如果屏体支持矢量字体,那么有可能是你的win7里没有安装这种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