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拖多

楼主(2015-04-08):
如图,客户要求1拖8。8台同时启动,不需要工频运行,不需要单独启动。以前没做过一拖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如图所示可以实现吗?
2.每个电机需单独加热保护吗?
3.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A:
1,可以;
2,要单独加热继电器,用电子式的更精准;
3,电机最好是一样大的,变频器总功率大于或等于电机的总功率就行

网友B:
你变频器5.5KW,带八台电机,功率都不大啊。要总功率不能大于变频器的功率。

网友C:
完全可以,但是还要在一次电路主回路接触器线路中进行单独热保护,变频器要设置,还要考虑其它电机的开停不能相互影响

网友D:
带八台,有点多。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指点。8台370W电机一起启动,电机上带锯片,启动时工况是空载。5.5KW的功率足够大了。

网友E:
如一楼所说,没问题。

网友F:
完全没问题。
辊道电机,一台变频器拖动15台以上,2.5kw每台,运行20年了。

网友G:
不能一起启动吧,变频器有可能会报警!

网友H:
完全可行。0.37kW * 8,对应的变频器是5.5kW。这没有问题呀。
要求每台电机加热继,8台电机的的热继控制触点(常闭)串联,作为变频器安全停车的控制。变频器采用V/F控制,电机电流和功率参数是8台电机的总和。这就可以了。

网友I:
我用过一拖四的(单台7.5KW)
没什么问题!

网友J:
还是8个小变频器分控联动好吧

网友K:
感觉还是电机加热保护安全点。。

网友L:
一般变频器要放大一个容量,要加热继电器单独保护电机,电机要同速。

网友M: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要单独加热继电器,用电子式的更精准;
3,电机最好是一样大的,变频器总功率大于或等于电机的总功率就行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N:
学习了,还真见过一拖这么多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图,客户要求1拖8。8台同时启动,不需要工频运行,不需要单独启动。以前没做过一拖多,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如图所示可以实现吗?
2.每个电机需单独加热保护吗?
3.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我经常这么接,前提是每台必须有热保,每台电机一个开关,变频器开关加个延时,当变频器运行后,八台电机的开关即失效,就是说这个时侯已经运行的电机可以停下来,没有运行的将不能启动,必须等变频器完全停机后!

网友P:
还真没试过这么多的,只用过一拖二,不过看楼上有用过的,看来没问题的。

网友Q:
这个完全要可以的,变频器要放大一档,用V/F控制,每一台加个空开和热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