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愽世力士乐CVF-G3 55KW上电报P.OFF 变频器欠压,直流母电压有520伏,直流接触器没吸合 那位师傅帮助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检查三相交流输入电源缺相吗?

网友B:
买本咸老师的变频器维修书籍,电源这部分讲的很详细。

帮咸老师做个广告哈..

网友C:
康沃变频器上电报欠压有两点:1.输入三相检测是否正常,可以从输入三相检测的电阻后端有个光耦,短接输出端可以。2.开关电源检测。这要从cpu板牛角插座11脚为LV检测点,后面进CPU板上的运放Ic tl082或tl084, 进运放脚电压约为2.5V为正常。不为2.5V查开关电源电路,为2.5V换运放。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的确,咸老师专门有个帖子讲了P.OFF的原因,好像有七种

网友E:
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引用 网友D:
的确,咸老师专门有个帖子讲了P.OFF的原因,好像有七种

网友F:
检查电源部分吧,看24V是否正常,触点是否接触不良,电压检测电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