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1. 原来的门操纵开关坏了 品牌 KRAUS & NAIMER  型号 H010/A11-VE ; 这个不好选别的品牌,出了考虑功能,还要更多的考虑尺寸,长度,大小等
2. 原来柜内的3SB3系列开关都是20年前的,开孔一律30; 西门子全部停产,现在只有22的,晕,只能找别的家品牌重新选

网友A:
直接拿样给采购照着购买,这样是最方便了。直接可以在五金店里做对比。

网友B:
可以整两片22的垫片夹上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两片22的垫片夹上试试

这个办法最实际。

网友D:
上海天逸有直径30的按钮。

网友E: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加垫片。

网友F:
   稍微麻烦点,问题是能解决的.

网友G:
看下市场上还有其他同规格的按扭没有

网友H:
还好!
至少这些问题都还有办法处理!
换品牌或者对安装部位进行处理都可以解决!‘

网友I:
这个开孔尺寸的我还没有碰到过,一般都是22或24的多。

网友J:
这种尺寸是没遇到过!

网友K:
用和泉的按钮。

网友L:
改造活肯定不好干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改造活肯定不好干呀

富士AR30系列开孔尺寸就是30的。

网友N:
重新在柜上钻几个孔就行了,何必还要原备件,我干过的。

网友O:
这很正常的,改造的活大多比重新来过还麻烦。

网友P:
开个新的好了.原来的封了.

网友Q:
防爆按钮30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