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教

楼主(2015-04-08):
原先做了一套成套设备,表用的是中控的无纸记录仪。现在对方要求改成PLC的控制系统。我们想保留无纸记录仪,采用无纸记录仪的与PLC之间的通讯,读取数据,然后在电脑上画面显示。查看了一下资料,这个无纸记录仪的通讯协议是MODBUS,方式的RS232/485,是否向中控索要通讯协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协议好要吗?

网友A:
中控会告诉你让你自己去他们官网下载。

网友B:
   问他们要,就知道这个协议好要不好要啦,总应该试试啊.

网友C:
很容易要的,其实就是寄存器说明。我之前用宇电的仪表  我打电话给宇电要通讯例程 厂家直接发了例程给我

网友D:
打电话,他们应该会给的,不知道协议,不知道要读取数据的地址,怎么采集数据呢?

网友E:
很容易就给你了
关键是自己编程 调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