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大家好!我要买电器,不知道电路图上的ENQ是哪类开关,知道的大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多谢!

网友A:
把电路图拍照上传,才好分析,代号不能说明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图拍照上传,才好分析,代号不能说明什么的。
哦,多谢,就是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互联,然后标:ENQ

楼主:
多谢,上传一次了,怎么不见,再传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下小的,等着买呐,工厂供电上应该有,书又不在,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下小的,等着买呐,工厂供电上应该有,书又不在,晕。
互锁触点,类似楼梯双控开关的功能,你凭这个怎么买?你得看怎么使用才能确定用什么吧

网友C:
图不全,旋钮也有一开一闭。是单的,还是连着别的?

网友D:
这个可能不是某种开关,而是某个开关的名称。楼主这样描述似乎过于笼统,常开常闭点联锁的开关很多的。

楼主:
多谢大家,它是机台控制线路中用的,后面就是跟继电器线圈了。这应该是代表一类开关,我记得工厂供电书上有,只是书不在。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我只好买一种常开常闭互锁的三脚开关代替了。

网友E:
这个图纸没有代号说明的吗?

网友F:
就和一只普通的旋钮开关作用一样的吧

楼主:
没有任何说明的。作用是类似,但不会是普通旋钮开关,因为旋钮开关SA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