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新安装了四个220V的气动电磁阀,不知道什么原因,几乎天天烧电磁阀线圈,求解!以前以为是下雨淋的,可是就是把电磁阀用塑料袋装住也要烧线圈,电磁阀每次工作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今天我把电压改成24V的,不晓得效果如何。

网友A:
先确认电源电压是否在220V范围内,如果是,那么可能就是电磁阀质量问题。

网友B:
进水短路了

网友C:
应该质量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电磁阀质量问题

网友E:
   交流线圈容易坏.

网友F:
交流线圈带电时一定不能从阀上拔下来、没铁芯阻抗太低一会就烧了

网友G:
看楼主的使用环境,估计气源里的水汽造成阀芯卡滞而损毁线圈!

网友H:
线圈分两种.交流和直流。还有阀蕊卡死继续通电时间较长就容易烧线圈,不知道你输送的空气或上游管道是否清洁,要是有污损卡阀了就容易烧,或者线圈没固定好也容易烧

网友E:
   直流线圈电流受限制,不会超很多,不容易坏。
    交流线圈,卡或堵,很快烧毁线圈。

网友I:
我用金器电磁阀也是同样问题,我是一通电就要2至4小时,后来改用24VDC就很少坏了,你的改法是正确的

网友J:
这种环境这么安装不对啊

网友K:
我们这的电磁阀都是24伏的,很少烧。
气里有水汽的,有时候气阀动作时直接喷雾,用220的不安全。
另外,倒数第二张图,24V与220V为什么用同样的线呢?区分一下会好点。

网友L:
连续烧线圈应检查阀芯问题

网友M:
这个是用环境,真恶劣啊。

网友N:
在进气口加装一个油水分离器看看。

网友O:
感觉还是使用环境太恶劣。

网友A:
建筑工地环境,就是这样了,不像工厂环境,可以搞5S,10S的要求。农民工管你5S,10S的,干完活拿钱走人。

网友P:
换成DC24V的,集中安装。接长气管就好。

网友Q:
等待楼主 测试结果。楼主真好学。

楼主:
回复 网友J:
求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K:
实在是没办法了,今天临时搞的,谢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同一个电磁阀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Q:
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想耍哈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没有什么水,附近有7个电磁阀,也有没有坏的,

网友R:
建议你换成DC24V的,将气动箱放在远处,用长气管,另处加装汽水分离器

网友S:
回复 楼主:
交流的就是容易坏,同样的环境直流的耐用

网友T:
交流的我们经常用几乎没见到烧坏的。可能是环境及质量问题。

网友U:
环境很重要,我们这土多,也爱坏

网友V:
电磁阀质量有问题,我单位提升设备,液压站电磁阀24小工作220v的

网友W:
我觉得没罩住

网友J:
做个盒子把整个电磁阀装进去 ,下面进管子。

网友X:
三种情况:电压高了,电磁阀质量不好,电磁阀安装不好导致过载。没有第四种情况,你可逐一排查!

网友Y:
电磁阀的工作环境很差。电磁阀线圈最怕油和水。

网友Z:
这么差的环境还敢用220V的电磁阀,对检修也不安全,现场安装没有特殊要求一般都用24VDC的电磁阀。

楼主:
以前没有的事情,其它地方也有用220V的,但是没有经常坏,我们新安装了几个搅拌罐,另外新安装的,几乎天天烧电磁阀线圈,昨天改成直流24V的,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能成功了,谢谢大家,一些问题提出来,大家共同探讨,其实对大家都是有收获的,电工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们每年出口6000台机器,每台机器至少有一只DC24V的电磁阀(液压),还没有坏的.

网友AA:
可以在线圏上并接一支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A:
现在改成24V的了,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AB:
从电气箱上开关电源上看,直流24V输出端的一根红线接入4只1P的空开,估计电磁阀线圈电压是DC24V的,电磁阀线圈要换DC24V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B:
那必须的。

网友AC:
电磁阀最怕卡住铁芯

网友AD:
使用环境不是很好啊。换成DC24V后使用情况怎么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D:
到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我怀疑还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我同一批次安装了7个电磁阀,有三个进浆在另外一个配电柜,三个线圈有两个还是烧了一次,四个放浆,几乎是在同个环境,同一个配电柜,,就是放浆这三个电磁阀线圈容易烧,这三个离配电柜最近,有一个放浆的离得远,烧了一次,这个配电柜要控制七个电动机,其中有两个电动机:一个30KW,一个22KWD的电动机要频繁启动,而且是直接启动,【因为柜子太小了没有办法装星三角启动电路,就连这四个电磁阀都是用的断路器】。也许就是这个电动机频繁启动造成的,现在改成24V稳压电源,有两天没有烧了,我估计问题应该彻底解决了!

网友W:
烧线圈 就是过热 工作时间长 短路  接地  电压波动较大 都有可能

网友AE:
电磁阀只要卡,一分钟就烧坏。坏电磁阀拆开看看阀体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E: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
回复 网友AE:
交流适用.

楼主:
真的是出鬼了,电磁阀线圈经过改动后已经一个礼拜没有烧电磁阀线圈,但是我前几天在这个柜子里又新安装了几个打浆定位,220V的接近开关却又烧了两个,我真的不明白道理了,应该还是电压波动太大造成的?

网友E:
连续烧必须有理由,开关负载什么类型

网友H:
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接近开关质量问题引起的。

网友AF:
电磁阀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电磁阀自从改成24V的就没有烧了!谢谢大家参与探讨。。。。。

网友AG:
三十八楼的并接二极管啥意思,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AH:
看安装环境看,烧线圈原因应该是,铁芯吸合不到位,导致磁通过大引起较大的励磁电流,引起发热严重,绝缘漆损坏。
铁芯不动原因,极有可能就是现场脏污环境的灰尘进入阀芯卡住活塞或弹簧不复位

网友AI:
估计就是电压问题,电机直接启动造成电压不稳,建议控制和检测部分改dc24v, 或是加稳压器吧

网友AJ:
卡住了。线圈过流

楼主:
现在把电源改成直流24V的就好了,应该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AK:
应该是阀芯的问题,我们这220v的一开就是几十天

网友AL:
应该是电压不稳吧,我在工地上见过别的机器启动电压从420V瞬间降到34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L:
就是,现在改成24V的就好了。

网友AM(2015-05-12):
进水了吧,压缩空气带水。

网友AN:
换成直流电 安全不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