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8):
一木材用的自动往返电路 ,用光电开关用自动控制往返,接触器是常闭互锁的,但没有延时,当光电开关探到有木即刻反转,接触器用的是正泰1210的,马达才0.75KW,半个月里已烧了五个接触器,两个接触器都被烧过,都是白金烧熔不能弹开的那种情况,排除接触器质量问题,还有什么隐患呢?

网友A:
首先接触器质量不好,第二可以加延时动作防护,第三你是正转中马上反转你可以把接触器规格选大一点

网友B:
电机没有停下来,立刻反转电流会大,加延时,或刹车。

网友C:
   马达0.75KW,三相的启动电流差不多8到10几安培的电流(单相的更大),而且频繁启动,接触器规格要选大.
   我这里的实例,0.75KW单相电机,瓜瓜们开始选的20A倒顺开关,实际用下来,有20%的损坏率,后来找我想办法,我给他们选的40A,基本上没有坏.后来我看到他们原来机器是用德国的32A开关,这帮瓜瓜们还说国外的用20A!

网友D:
正反转电路,我建议用变频器,变频器也要不了多少钱,国产的也就600元不到。

网友E:
和我那个往返清洗设备相似,我们三相电机用变频,单相电机用接触器,不过速度都不快。是不是考虑用机械互锁接触器好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今晚马上换成3210加延时,看下效果。实在不行,只能上变频器了。

网友F:
接触器选大了,但频繁的正反转马达发热就厉害了。

网友G:
加一个气囊式断电延时继电器,如下图所示:

网友H:
加装灭弧装置,到网上找一种叫三相电子灭弧器的元件。

网友I:
加大接触器规格,就能解决。如果不差钱就用变频器。

网友J:
加装个时间继电器延时一下!

网友K:
建议正反转两个接触器全部换新的试试……

网友L:
我想加大接触器 还有 换带刹车 电机

网友M:
换了大点的接触器,再加延时,应当能起到效果的。

网友N:
没有延时,直接拖着负载立马反转,而且还是频繁正反转。
要么用变频器,要么用大容量的固态继电器。

楼主:
今上午换了一个,下午另一个不换的也烧结了,这个电箱厂家配来用两天便开始烧了,这个反转频率很高,大概十秒便反一次。

网友O:
看看切换时的电流如何
和接触器的选型匹配吗?

网友P:
频繁正反最好加延时,也可把互锁用常闭点多串几个。

网友Q:
十秒的频率有点高啊,最好是上变频器。

网友R:
今天遇到63A断路器带7.5KW电机用20分钟就跳闸,用用正品就给用20A的DZ47,早几年象天津第二开关厂,还有上海人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这些牌子接触器随便用质量很好,换正泰,德力西上去也就用个把月,要是用温州民营企业的电器只能增容,就好比2.5平方的线用非标就要用4平方的,其实2.5国标比4平方非标的使用效果还要好,说句真话按国标检测都是不合格品。

网友S:
正反转频率太高了。

网友T:
应该加个制动电路,检测到木材后,先制动停车,停稳后在反转。要不就是不是接触器坏就是电机烧

网友U:
回复 网友R:
接触器容量有问题,相对于10秒的频繁启动 ,接触器散热肯定有问题 ,久了就烧了  上面说的加大接触器容量是对的 我想补充的是改成直流接触器 型号增大一级 不建议延时 因为延时不可能太长  没灭弧罩 换有灭弧罩的 不差钱就用变频器

楼主:
这是手绘的图,发觉它的接触器常闭互锁和平常的有些不同,并不能锁止自身的常开触点,决定改下线,用施耐德LC1E1210的接触器,手头没有合适的时间继电器 ,观察段时间再说了。

网友V:
对接触器和马达综合判断,还是用延时性价比高

网友W:
用机械互锁接触器好点

网友X:
国产的东西容量标注有点虚高,在设计选型的时候需要加大一个等级。

网友Y:
加延时吧,没延时肯定不好的,

网友Z:
稍做延时情况会好一点;
接触器最怕触头融焊。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加装灭弧装置,到网上找一种叫三相电子灭弧器的元件。
搞过数控车床的应该知道:刀架电机的控制就类似楼主的使用情况,它是在电机的进线端并联阻容回路,你可以参考一下奥!

网友C:
频率很高,大概十秒便反一次
用接触器,过段时间,接触器要换.
这个,要用巨无霸固态继电器.

网友AB:
这样的话,延时必须加!

网友J:
时间长了,接触器发热这时断开就会有延时,而此时又接通反转,频繁打火花,两下接触器就烧了!换再大的都没有!还是加装一个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J:
加个时间继电器成本不到30大洋!把接触器换成固态的也行,成本就高多了!

网友AC:
换一个大一点的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AD:
加机械互锁最好,我最近没互锁还烧了富士的接触器呢,加机械互锁安全。

网友AE:
引用 楼主:
一木材用的自动往返电路 ,用光电开关用自动控制往返,接触器是常闭互锁的,但没有延时,当光电开关探到有木即刻反转,接触器用的是正泰1210的,马达才0.75KW,半个月里已烧了五个接触器,两个接触器都被烧过,都是白金烧熔不能弹开的那种情况,排除接触器质量问题,还有什么隐患呢?
您确定用辅助触点互锁了?您应该用1201才正常啊

网友AF:
工作频率高,加大接触器

网友AG:
楼主,你确定接触器互锁了吗?,1210的怎么锁?

楼主:
回复 网友AG:
这个可以肯定是互锁的,1210再加附助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E:
还要再加一对附助触头,1201也用过,还是照烧。

楼主:
为了搞个清楚明白,我把接触器换成3210,不加延时,正常用了七个小时左右,有根2.5平方的马达线在接口那给烧断,接触器没有坏。这样感觉还是不可靠,时间继电器还没有回到,上了个变频器,测工作输入电流才0.6安,今天正常工作一整天。

网友AH:
功率不大,正反转电路有互锁吗?容量大点接触器

网友AI:
上述所说,电机频繁启动电流太大,建议更换为380v电压用变频器进行控制,可减少设备故障率。

网友AJ:
建议增加2个中间继电器进行互锁,并增加延时功能,并增加热继电器保护

网友AK:
加个切换延时

网友AL:
延时后还可以在电机上串联制动电阻,消除剩余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E:
谢谢各位指点,我后来是把其中一套改成变频器控制,另一套改成延时的,两套都正常工作几天了,不改之前,快的一天,慢的两三都会出问题。

网友AF:
实在不行,买无触点接触器

网友AM: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N:
加个延时吧  最便宜   直接反转电流肯定大

网友AO:
加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P:
那么频繁的还是不用接触器好,或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Q: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我后来是把其中一套改成变频器控制,另一套改成延时的,两套都正常工作几天了,不改之前,快的一天,慢的两三都会出问题。
楼主,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了?两种改法是不是都有效?那个效果更好一些?成本更低一些?

网友AR:
加机械互锁啊啊

网友AS(2015-05-12):
接触器选大一点试试

网友AK:
换相时要停一

网友AT: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里面有个正反转死区设置,设置高一点妥妥的

网友AU:
用大功率接触器,因为是感性负载。要注意死区时间

网友AV:
加延时吧,接触器平凡起动在好的接触器也用不多久的。

网友AW:
个人感觉接触器自身原因小,衔铁吸合不实比较大,因为你那是木材加工,细微木莦很多,可能飞到衔铁之间导致吸合不实就接触不良而烧毁 ,应该加强防范灰尘。

网友AX:
电机受的了吗?

网友AY:
立刻反转不延时,切换瞬间电流是额定电流12-15倍!0.75电机电流0.75*2*15=22.5A!同时触点没有消弧时间会在触点处产生高热导致触点材料烧蚀融化粘接,加大接触器那么电机将会很快烧掉,自己考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X:
电机的减速箱确实用不了多久,虽然是很轻的输送带,最终解决方案是加延时,或者换成变频器。

网友AZ:
加两个微型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用cj-10基本能用了,一定用机械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