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上传到PC

楼主(2015-04-08):
请问一下,高手我想把PLC上的程序上传到PC机上,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编程电缆连接PLC和PC,然后选择PLC编程软件中的上传功能。(部分PLC厂家不支持上载功能)。

网友B:
下载该PLC编程软件, 通讯电缆连接、软件内选择端口,上传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我用的的是西门子的S7-200 CN,软件用S7 WIn/MICro,用电缆连接后,怎么查找PLC呢?查找到之后又怎么操作?

网友C:
首先你要用软件找到找到连接PLC,然后你确定密码保护在4级一下,而且你有密码,否则,你将无法上载

网友D:
你是什么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说具体点吗?我用的的是西门子的S7-200 CN,软件用S7 WIn/MICro,用电缆连接后,怎么查找PLC呢?查找到之后又怎么操作?

有空看看帮助会提升自己功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PLC

大哥,你算进来混积分的对吧~~~

人家LZ不是在3楼说了PLC了么。

网友E:
楼主再pg/pc口设置好,你先选择用哪种方式上传;

再点上传按钮就好,就出来对话框了。

当然有密码或者禁止上载就不行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没看到。。。。。。

网友F:
设置好通信,再将PLC设置 为STOP模式 ,点击上载按钮——,PLC上的程序就可以上载至PC里面。

网友G:
有电缆,如果是USB口装好驱动;
在软件里先点击通讯,如果找到PLC,就可以执行上传,当然,有密码的话你需要输入后才能读出;

网友H:
以前遇到过S7-200连接了TD400的文本并给程序设置了密码保护,要是用TD-400的按键猜出密码能解锁程序并使用电脑上传程序吗?

网友I:
1,PC机要有安装相应的软件;
2,对应PLC的通讯电缆连接好;
3,打开软件点击通讯上载;有加密就难了

网友J:
还是先看看书,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没有密码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没有密码就不用折腾了;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好像是200PLC解密的视频,记得是烧下芯片后才能解的。

网友L:
最基础的plc操作了

网友M:
想读出程序来,人家一般都设密的。

网友N:
可以先看一下手册,和软件的使用手册。

网友O:
如果是原装的电缆,用默认的设置就行。